前辈们,问一下关于热处理的问题

楼主(2025-02-22):
中碳钢零件如45整体淬硬,要先粗加工后正火或调质,再淬火+低温回火硬度才能hrc50-55吗

网友A:
要完全达到HRC50-55有困难,直接淬火,不用调质正火,调质一般为HRC28度,这个一般在加工前做,比如我要车轴,太软了,光洁度不好,断屑不好,本身又要求力学性能,我会先调质再加工,45钢热处理很麻烦,要做到HRC50-55,有孔要堵孔,水淬会有很多裂的,变形也很多,45钢淬透性又差,所以很多都高频淬火,只做表面
一般处理到HRC40-48,
我这做法是,直接用CR12,完全搞定硬度,淬透性,材料成本贵一倍

楼主:
|尹志春发表于 02-22 17:22要完全达到HRC50-55有困难,直接淬火,不用调质正火,调质一般为HRC28度,这个一般在加工前做,比如我要车轴,太软了,光洁度不好,断屑不好,本身又要求力学性能,我会先调质再加工,45钢热处理很麻烦,要做到HRC50-55,有孔要堵孔,水淬会有很多裂的,变形也很多,45钢淬透性又差,所以很多都高频淬火,只做表面

一般处理到HRC40-48,

我这做法是,直接用CR12,完全搞定硬度,淬透性,材料成本贵一倍

哦哦,谢谢解答

网友:
45钢一般表面做高频淬火

网友:
我一般用40Cr替换45钢用。热处理效果好得多

网友:
除了高频,其它都达不到这个硬度,会裂。
别质疑,已经在几家公司都试验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完全达到HRC50-55有困难,直接淬火,不用调质正火,调质一般为HRC28度,这个一般在加工前做,比如我要车 ...

春哥啥都懂点啊,能加你微信把你当电子词典用吗

网友(点评):
滚蛋吧,我只是天天在坛里吹牛,学到的,你加我微信,我教你去公园修车,我说的都是以前***吹的,不一定对,不能当真

网友:
45#正常淬火,一般都可以在50-55HRC,不需要正好和调质,当然如果你能预处理正火或者调质,只能说对质量是有益处的,至于你说的热处理前的机加工安排,这个取决于你的产品工艺流程及成品的要求,节省成本与保证质量都要兼顾,个人观点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成本最低是最优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