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对称折弯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5-02-22):
请问图中要两件但是需要对称,请问对称折弯是什么意思,图中对称折弯是指在同一张钣金上同时进行两个方向相对称的折弯,使得钣金两边对称一致的意思吗,还是指两件钣金是反方向对称性的两件,如果不标注对称折弯就是是按一个方向折弯吗,钣金两边不对称一致的意思吗

网友:
一个正折,一个反折。

网友:
一件向外折弯。另一件向里折弯。

网友:
工程语言全靠汉语来猜~

网友:
猜测应该是对称件,标注为对称加工可能更好理解。

网友:
镜面对称各一件。

网友A:
问设计吧,瞎猜容易背锅

网友:
钣金走对称折弯都是反着折,镜像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设计吧,瞎猜容易背锅

正解

网友:
就是三维模型里面的镜像件,折弯时,一个正折,一个反正

网友:
是2件吧,镜像制作

网友(2025-06-16):
对称件,两件的折弯方向相反

网友(2025-07-21):
就是两件对称的意思,一件与另一件折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