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epseek如何接入solidworks

楼主(2025-02-22):
有大佬尝试过把deepseek接入到SOLIDWORKS软件中吗?比如说通过对话来完成制作一个插件。

网友:
FREECAD更加适合,因为自带py控制台支持 openscad代码生成模型 不过现在只是初级阶段不好用

网友A:
solidwork开放的接口比较少,我觉得从宏入手可能有搞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开放的接口比较少,我觉得从宏入手可能有搞头

SolidWorks 提供了丰富的开放接口,主要用于自动化和自定义软件功能,以下是主要的接口类型:
1. SolidWorks API
功能:SolidWorks API 是一个基于 COM 技术的接口,提供了数百个函数和方法,用于访问和操作 SolidWorks 的核心功能。
支持语言:支持 VBA、VB.NET、C#、C++ 等多种编程语言。
核心对象:
SldWorks:表示 SolidWorks 应用程序实例,是所有操作的入口。
ModelDoc2:用于操作所有类型的文档(零件、装配体、工程图)。
PartDoc、AssemblyDoc、DrawingDoc:分别用于操作零件、装配体和工程图。

2. 基于 COM 的接口
IDispatch 接口:基于 OLE Automation 技术,常用于 VB 和 Delphi 等语言,适合快速开发。
COM 接口:用于更底层的开发,支持更复杂的操作。

3. 表格操作接口
ITableAnnotation:用于操作通用表格(如物料清单、焊接切割清单等)。
IBomTableAnnotation:用于操作物料清单(BOM)表格。

4. 其他接口
事件接口:支持如 AssemblyDoc、DrawingDoc、ModelView 等事件,用于响应 SolidWorks 的操作。
注解和特征接口:用于管理注解和特征操作。

5. 二次开发工具
SolidWorks 提供了 SolidWorks.Interop.sldworks.dll 和 SolidWorks.Interop.swconst.dll 等库文件,用于支持二次开发。
这些接口和工具为开发者提供了强大的功能,可以实现从简单的自动化任务到复杂的自定义插件开发。

网友:
那也不叫接入sw啊,本质是sw二次开发
现在deepseek接不了软件操作,等到550w和量子自编译自适应系统出来就行了

网友(点评):
solidworks接入大模型,达索系统自己就正在做,怎么可能把这种发财机会留给别人。

网友(点评):
消息在哪???达索怎么做的?

网友:
主要还是二次开发吧,让dp写二次开发的代码

网友:
自学下python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