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一个水槽?

楼主(2025-02-23):
用solidworks钣金,水槽梯形的,两个窄边折完有个空缺,什么功能可以补上这个空缺(扩大窄边尺寸)

网友:
有个边角处理可以延伸 焊接

网友(点评):
这是补焊的问题吗,这得补多少焊。

网友(点评):
SW这两个功能可以处理这个的 边角处理-焊接

网友A:
编辑草图就可以。

网友:
钣金-闭合角。

网友(点评):
这是闭合角大小的问题吗

网友(点评):
实操闭合角可以,还有编辑草图,实体抽壳转钣金都可以。

网友(点评):
有道理,条条大路通罗马。

网友:
先画图,再转钣金,哈哈哈

网友:
第一种方法:边线法兰——编辑法兰轮廓
第二种方法:实体抽壳再转换为钣金
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辑草图就可以。

你是正解。

网友:
编辑草图,自己补上,留点焊接缝隙,要的是能合理的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