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手枪钻钻钢板

楼主(2025-02-24):
A3钢,6mm 厚。天工钻头。
钢板上已经有了激光割的小孔,再扩成 8 和 5 的孔。
请问要不要加水或者 30# 润滑油? 哪个好?
谢谢!

网友A:
钢板打孔,先要搞点四氯化碳,再找个不锈钢钻头。
你会感受到普通碳钢打孔的享受。

网友(点评):
四氯化碳(carbon tetrachloride, CCL4)又名四氯甲烷,为无色透明的脂溶性油状液体,有类似氯仿的微甜气味,不易燃,易挥发。为公认的肝脏毒物,急性四氯化碳中毒多因生产劳动中吸入其高浓度蒸气所致,以中枢性麻醉

网友:
控制好转速,直接搞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板打孔,先要搞点四氯化碳,再找个不锈钢钻头。
你会感受到普通碳钢打孔的享受。

四氯化碳太贵,还有毒。
只有水和30#油。

网友:
不就是碳钢板吗?好打

网友:
没有热处理的话用油好打的吧,孔又不是很大

网友:
切削液或者油,自来水之类的一晚上就绣了

网友:
A3钢也就名字带个钢,比铝还好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