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计算所需的压力

楼主:
密封方面门外汉,正在设计一个试压装置,如图左侧固定,右侧用一油缸推动中间的管件,使管件两端接触面保持密封状态,管件内压力最大20MPa。

要如何计算油缸需要施加的力的大小,请大佬指教下计算公式。谢谢大佬!

网友A:
平面密封看密封带宽度,8-9mm宽度,密封20MPa需要大于24MPa的密封压力,照此计算算油缸推力。

就是一个阀门试压机的结构,成熟的东西  发表于 7 天前
你与楼主心灵相通吗  发表于 7 天前

网友:
你管道内径多大?以我经验相同压力下 2倍以上的管道内径油缸缸径就能密封,实际当然再高一点安全

666  发表于 6 天前

网友:
像楼上说的,密封压力24MPa,乘上你密封面的接触面积,应该就是油缸推力的大小了,这就是简单的压力压强问题,不知道是不是我想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面密封看密封带宽度,8-9mm宽度,密封20MPa需要大于24MPa的密封压力,照此计算算油缸推力。

谢各位大佬

楼主:
回了一楼不让回了…谢楼上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