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压工程师助理怎么更快入手

楼主(2025-02-25):
老师们好:想应聘一家液压相关的企业,应聘要求:岗位职责1.负责液压支架液压系统设计
2.负责油缸及阀的选型;
3.车间液压设计及管路系统布置;
任职要求 :
3年以上工作经验/
熟练使用绘图CAD/solid works等软件
熟悉机械设计、液压系统选型及相关

想请问下除了软件的要求外,岗位职责的要求和液压系统选型相关的内容,应该补习哪些方面的知识,是否能有推荐的课程或者书籍

网友:
液压支架很多年前就是成熟产品了,找个合适的匹配,先看他们的图册和零部件明细表(网上一般都能找到),东西都有了,原理自己慢慢研究呗

网友:
有液压传动的教材书啊。要应聘了现学来得及吗

网友A:
你能看懂液压原理图,然后几个液压件的大厂样本(力士乐,park,eton,danfoss等)看一遍,能懂怎么选型了,就差不多可以做助理这个事了。

网友:
这个世界大多数人都很水的   年轻的话先入职再说!

网友(2025-04-23):
我曾做过液压支架的系统设计和支架的结构设计,液压原理相较而言是比较简单的,更多的是重复的方向控制回路。

网友(2025-06-26):
引用 网友A:
你能看懂液压原理图,然后几个液压件的大厂样本(力士乐,park,eton,danfoss等)看一遍,能懂怎么选型了 ...

老哥求助,液压销售工程师 怎么更快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