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轮传动,大佬们帮忙讲解下

楼主(2025-02-26):
天蓝色的是主动力,红色的是介轮,第一种是中心在一条线上传动,第二种是上下错位传动,哪一种传动比较好?还有介轮和传动的齿轮齿数,模数一样是肯定的,但是齿数一样行吗?还是大点还是小点?

网友A:
不知道设计目标是什么?大中心距传动?还是保持转向?
中间齿轮齿数尽量小一点,太笨重啊。
但无论如何,这都不是很好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设计目标是什么?大中心距传动?还是保持转向?
中间齿轮齿数尽量小一点,太笨重啊。
但无论如何, ...

也传动也保持转向,传动的距离不能太小,想用库存齿轮(天蓝色的是),所以只能在介轮上下功夫

网友B:
我觉得直线布的受力会更好。
齿数不能相同,最好互质,好处是齿面不会是某两个齿长期啮合,齿面磨损会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直线布的受力会更好。
齿数不能相同,最好互质,好处是齿面不会是某两个齿长期啮合,齿面磨损会均匀 ...

嗯嗯,齿轮是需要互质的

网友(点评):
说实在的,除非是精密重要设备,不然“互质”真的没什么重要性了,至少在非标设计中并不重要了

网友:
第一种的受力计算简单些,中间轴可以认为受力平衡。
介轮与齿轮的齿数一样,可以实现最大重合度,利于改善传动的平稳性。

网友:
考虑惰轮轴承的受力,直线布置会好一点。
直线布置,两端啮合齿面的是法向力会相互抵消。
夹角布置,轴承受力需要考虑法向力的合力负载。
不是重载工况的话,影响不大

网友:
一般是第二种吧,我也不是很懂。楼主实践以后可以告诉我一下哪种更好,感谢

网友C:
取消中间介轮 搞个链条是不是省点成本呢?

网友:
我觉得两个都一样,齿数相同也无所谓,坏了就换

网友:
轴承选型,安装考虑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取消中间介轮 搞个链条是不是省点成本呢?

用链轮传动不准,机器停机会有细微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