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气保焊后,对焊接位置立即水冷可以吗

楼主(2025-02-26):
铁板面积比较大2米X5米,50厚,中间部分只有1.2米宽,两边割空1.5米长。成哑铃状态。沿着哑铃两边加了两条铁的方管100X100的。铁板方管与铁板采用断续焊接。焊接完后铁板四个角翘边严重,后又压机整形导致方管裂开补焊。整体焊接后有一定的强度即可。现在打算焊接后立即水冷,对于Q235可以吗。是否不要浇水,用含水的湿毛巾更好(水冷的速度不要那么快)。这个件不需要后续热处理。

网友:
Q235水冷完全没问题。

网友:
不开裂就没问题,一般Q235没事

网友:
太厚,容易造成内外温降速度差异过大,容易产生裂纹。
建议自然冷却,或者油浴

网友(点评):
和厚度没关系吧

网友:
浸到水里焊接,,,,,,

网友:
断续的、每次少量的浇水,注意观察变形情况。Q235焊后温度稍降点后浇水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