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标平面度可以吗

楼主(2025-02-26):
请教各位大佬,因为图纸放不下了,这样标平面度可以吗

网友:
请教一下,这种平面度怎么测量的?不标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点评):
就是公共公差带的要求,几个面相差在0.2mm,找个基准测量高度就行了

网友:
图纸放不下就加大图框,缩小比例撒

网友(点评):
已经缩小了,太小了看不清

网友:
共面可以写成CZ,放在0.2后面

网友(点评):
是的,可以缩写,我的意思是从正面指箭头这种标法正确吗,因为一般共面是从侧视图指像下方

网友:
为什么要标,标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不标0.0002

网友(点评):
春哥说的是0.0002m吗?哈哈哈。拿卷尺量。

网友(点评):
不标机加工的瞎做,反正没要求,不打表,装夹上去直接干

网友(点评):
你可以说机加大神没学历,但不能认为蠢,

网友(点评):
上面放电路板,电路板上贴片器件受应力坏,因此这里需要一个平面度,保证装配后电路板不翘曲,请问大佬这样标合理吗,主要是格式问题,看应该还是能看懂吧

楼主:
因为一般是这样标注共面性,我是想问我图视这样标有没有问题,是不是错误的标注方法

网友:
0.2标啥  只要机加工是正常人都不会超过这个误差

网友(点评):
谢谢,我错了,我太蠢了,查了查自由公差值居然这么小,明白了

网友(点评):
我想说没敢说...不过想了想生产的那些事,再大的公差只要有要求,还是标上比较稳妥,出了问题有迹可循。

网友(点评):
有要求的地方就得留痕,扯皮的事情多了就给自己一个保障

网友:
GBT1182和GBT1184应该会有你想要的。

网友(点评):
是的大佬,我已经悟了,哈哈哈

网友:
严格来说不可以,图纸所有标注方式国标都做了约定,但是单单就大春的工人能看懂来说没问题,再一个,看不到你平面的尺寸,这么松的平面度一般不用标,技术要求里用国标约束就好了,但凡是有点经验的师傅都不会给你胡来。

网友(点评):
好的大佬,专业,感谢

网友:
规范嘛,肯定不规范。
传递设计者的信息 的角度看,倒是很接地气,车间师傅还是很喜欢的。

网友(点评):
我咋感觉你在表扬我,哈哈

网友(点评):
车间师傅竖着大拇指直呼专业!!

网友:
0.2没必要标吧,一般也到不了这个误差

网友:
野路子,不过别人能看得懂,没歧义就行,现在没多少人纠结标不标准了。
不过,话说0.2的公差,你就写个“共面”就足够了,标数值都是多余

网友:
这个标注方法 不规范,但实际 生产也能看懂的。

网友:
能理解 标注的面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