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焊接接管模型应该去哪里下?

楼主(2025-02-26):
GB/T 14034.1-2023

1处焊接、2处密封圈,中间螺母摒紧。
这种关键词是什么,顺便问一嘴焊接处开口尺寸一般是多大?比如外径14mm,开孔是多少?

GB/T 14034.1-2023

GB/T 14034.1-2023

1处焊接,2处密封中间螺母拧紧

1处焊接,2处密封中间螺母拧紧

网友A:
名称卡套接头
你图片1处,有倒角,应该是用来对焊的,如果你要往别的法兰上焊接,直径大一毫米然后内外焊接即可。

网友B:
先知道东西叫什么然后去搜模型应该会简单点吧

网友C:
这种管接头我们是体积月累的自己画模型 可以到大工程师里看  应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名称卡套接头
你图片1处,有倒角,应该是用来对焊的,如果你要往别的法兰上焊接,直径大一毫米然后内外焊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管接头我们是体积月累的自己画模型 可以到大工程师里看  应该有

找了很久没找到,只能自己画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知道东西叫什么然后去搜模型应该会简单点吧
按照GB/T 14034.1-2023查的手册,上面提到本文件适用卡套和()形圈密封的24°锥形管接头设计要求等。

楼主:
我所需的型号应该叫管接头 GB/T 14034.1-WT)-LL14X3(大概)
卡套焊接接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