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孔还能攻螺纹吗

楼主(2025-02-26):
像这样圆孔有四分之一是破的好攻螺纹吗,6的圆孔,攻M8螺纹。我试了一下,丝锥老是跑偏,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加工螺纹,实在不行再上机台。还有这样螺纹强度能有正常的几分,之前也没试过这样弄

网友:
你试试把破孔补起来,加工好再把破口处抠出来

网友:
很好攻的,就算还有10%的圆,也好攻啊,

网友:
制作上下两个夹板,厚度5mm以上,钻孔选6即可,三孔对正用U型夹具固定,攻丝即可,完成后拆除夹具,下个工件可重复使用。

网友:
上CNC铣螺纹。

网友:
应该调整下加工工序,先钻底孔-攻丝-铣内框

网友(点评):
最后铣内框会不会导致内螺纹变形?

网友:
攻丝M8,需要6.8的基孔。
这种破孔可以攻丝,你先用头攻丝锥,再用二攻丝锥。

网友:
怎么会这样,工序问题还是设计缺陷。如果都没问题就是想要这样的,上加工中心铣螺纹。也可以啊。

网友:
难点应该是找中心问题,所以补齐再攻确实是好办法

网友:
用螺旋丝锥

网友:
搞个辅助件比较好。

网友:
对,用螺旋丝锥,再底孔直径准确的话

网友:
这样的孔攻丝M8,需要打6.5的孔。你先用头攻丝锥,手把持好力度,再用二攻丝锥。

网友:
工艺很重要

网友:
先攻牙再铣内框,如果担心孔变形,可做夹具,攻好牙拆掉夹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