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钢板用什么磨头好?

楼主(2025-02-26):
厚度 4mm 的 A3 钢板上有些 8 或者 5 的孔,用来对接其他零件。
因为焊接变形,有点错位,需要扩一下。工具只有手电钻。
现在的想法是用磨头。
但是磨头分多种:红钢玉、棕钢玉、蓝钢玉、金钢砂、钨钢。
请问哪种比较好呢?
磨料号称“工业的牙齿”,可我却知之甚少。

网友:
我们车间用的是钨钢磨头

网友:
钨钢耐用,,,,,,

网友A:
要是我干的话;手枪钻就不要会选钨钢和刚玉系列;夹柄/磨头/钻速/强度都有弱点。我会用3MM和5MM夹柄的金刚石磨头分别修5和8的孔

网友B:
不能用钻头直接扩吗?

网友C:
锉和磨有很大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用钻头直接扩吗?

可能只要在某个方向上扩一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锉和磨有很大区别的

我还真不明白锉和磨的区别。后者就是更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干的话;手枪钻就不要会选钨钢和刚玉系列;夹柄/磨头/钻速/强度都有弱点。我会用3MM和5MM夹柄的金刚 ...

这不就是金钢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真不明白锉和磨的区别。后者就是更细一些?

旋转锉,虽然也被人叫磨头,效率区别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