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中的字体都出现乱码

楼主(2025-02-26):
请问一个事,就是前不久我发现SolidWorks 质量属性—单位中的字体全是乱码
另外photoshop软件的工具见面上的 文件 编辑 工具等字体也出现乱码,还有别的软件,或者字体也会出现乱码类似于如图1图2所示
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windows的字库噶了

网友:
跟软件没关系,调一下系统语言和字库

网友A:
重建win字库,刷新缓存

网友:
我一般重装系统后,会把前面 收集的 字库 全部重新放到系统字库里。
在工作中,偶尔还会遇到缺少的字体,就在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建win字库,刷新缓存

如何重建字库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重建字库

https://www.sysgeek.cn/windows-10-rebuild-font-cache/
bing搜索啊

网友B:
重装系统,字库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装系统,字库乱了

一个字库还要大动干戈去重做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