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节拍有点懵求教各位大佬

楼主(2025-02-27):
各位老大:
             看到一个设备组装方案,节拍是几个步骤加起来的总时间,是不是搞错了;
节拍应该是各工站的其中一个的最大时间吧?   还是有什么更深层次的东西,请高手指点,十分感谢啊

网友A:
没有搞错,人家算的肯定是无法并行的工序CT

网友:
你没说错,方案有可能是,这是人家的目标产能,不需要开那么快,而且单工序节拍没算上转盘转的时间,最好还是按0.5秒算,分割器磨损也少

网友B:
单站最长时间+转盘转动时间即为C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搞错,人家算的肯定是无法并行的工序CT

其实大家都知道算法,但是具体的动作逻辑,能否并行,
这个就需要了解机器的具体运行细节了。需要熟悉该机工况的一线大佬来指点。

网友:
支持这种有益的技术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站最长时间+转盘转动时间即为CT

转盘的转动时间是指转一圈还是转一个工位呢?

网友(点评):
转一个工位

网友(点评):
先干活,干完活了,转盘转到下一个工位;所以节拍 = 最慢的工站时间 + 转盘转一个工位的时间。

网友:
第一个周期是串行的3秒,胶体移栽后才能插针,插针后视觉检测,视觉检测完没问题下料。中间的工作是并行的应该是最长的时间+移载时间=1+0.5s=1.5s

楼主:
感谢各位大哥的精彩点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