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生成的齿轮没有齿顶齿根圆弧

楼主(2025-02-27):
这两个圆弧的半径应该怎么计算出来,看上一任员工留下的cad图齿轮齿根和齿顶都是有弧度的,但是sw设计库生成的齿轮齿根齿顶都没有

网友:
什么怎么计算,那是渐开线,SW上用方程驱动曲线可画,真不会找专业的齿轮厂家给你出个图

网友(点评):
他有可能是特征库里拖出来那种,,,,,,

网友:
我们齿轮都是外协的 技术要求中提出制造标准就行

网友:
标那么细干嘛,齿数,模数,厚度,就基本确定齿形了。标准的东西

网友:
你要自己加工齿轮?

网友:
齿根圆弧由加工方式和刀具的参数决定,设计时一般标注齿根圆,不标齿根圆弧,齿顶的倒角实际也多是象征意义,真是对啮合质量要求比较高,还不如考虑专门进行俢形处理

网友:
细看了下,你这齿形都不是渐开线的还纠结什么齿根圆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