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们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2025-02-27):
油压杆螺纹连接的地方断了,如图

网友:
加个球头就不会断

网友:
疲劳断裂吧,有别的方向的力,应该不是纯粹拉断的

网友(点评):
这不是受拉力过大断裂的

网友:
应当是位置度超查,受其它力,固定端加方向节

网友:
接头

加工不能避免误差(误差只能减小),安装时很难完全对齐气缸(液压缸)和负载,浮动接头能吸收这些偏差

楼主:
断的时候是空载,两根一起断的。

网友:
应该弯断 应力集中在螺母处

选大点的油缸试试

楼主:
这台设备以前一直放在角落里吃灰,试运行的时候没有挂负载,一下把左右俩油缸都拉断了。

网友:
换绕性接头,避免刚接连接.

网友:
不要让油压导杆承受除轴向力以外的力,你这个没有导向,油压杆就算不断也会变弯

网友:
消除额外力

网友A:
液压设备这么干净?
我公司的液压设备,没有一台是不渗油的,到处都是油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压设备这么干净?
我公司的液压设备,没有一台是不渗油的,到处都是油污

说明你家的设备本身买来时就是不规范的厂家做的,管理维护也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