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实体保存为装配体时的“漏洞”??!!

楼主(2025-02-28):
多实体保存为装配体时的“漏洞”??!!

当复杂的多实体中,处于镜像位置的两个子实体,外形完全相同,其本身非对称图形,且当前位置处于镜像位置时; 将它保存为装配体后,勾选了【从相似实体或切割清单派生所产生的零件】,有时候会导致生成的装配体中,个别子零件的位置发生变化;

比如刚才提到的,多实体状态下,两个完全相同的子实体,处于镜像的位置

保存装配体后,这两个子实体变成了非镜像的位置,直接导致出图错误!!

--------目前通过第三方宏,多实体转装配体后,可以保证位置不变,但是丢失了参考,导致后续修改母实体不能同步更新,也不方便;如果用自带的保存为装配体,又会出现上述问题,不仔细检查,随时会掉坑,也很郁闷。没有完美的办法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是如何 解决的?

网友:
新迪教材上有1.新建零件插入多实体法  2.右键插入为零件法 3.右键保存为实体法,等等

个人认为你这种老司机还好说,新手不要盲目转装配体真的会出问题。

因为转装配体要么设计树比较乱,要么新增零件困难,要么修改困难。

网友A:
多实体保存为装配体的意义何在,为了设计模具吗。
设计模具的话,有官方的插件,3dquickmold和3dquickpress,logopress3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实体保存为装配体的意义何在,为了设计模具吗。
设计模具的话,有官方的插件,3dquickmold和3dquickpres ...

设计零件时,多实体进行初步建模,大体的初始构思做好后,转装配体进行详细细化设计;
如后期遇到初始尺寸需要更改时,直接修改多实体零件草图,所有的子实体同步更新,且能保持各子实体相对关系不变;

由于子实体和装配体是关联的,即可以同步将变更传递到装配体的详细结构中;免去了更改配合参照和修改各个子零件的繁琐;

补充内容 (2025-3-1 09:10):
我觉得你没有理解我在说什么; 好吧,it`s not important;回到主题:为何【保存实体】时,生成的装配体,其子零件的分布,和多实体状态时不同(会有个别位置发生自主镜像的问题);这个问题,阁下有何高见?

网友(点评):
你不能直接在装配体中新建零件吗,在solidworks早期版本中,因为没有虚拟零件的存在,所以新建和修改零件名称不方便,才会有多实体去组建装配体这种拧巴的事发生。

网友(点评):
但是是随着版本的更迭,现在有了虚拟零件和可以在装配体中直接修改零件名称这些功能。更何况现在以PLM等各种管理软件体系的完善,再用那种拧巴做法已经没意义了。

楼主:
@学者11,说这话之前,可以先了解一下creo的柔性建模;sw类似的功能,可以用多实体转装配体的来实现部分相当的效果,其最大的好处,就是同步更新和柔性调整;我觉得,你是没有用过这功能,才这么说;这功能很棒,值得沉下心来研究一下;少关注俄乌战争,多关注如何提升自己的技术;别动不动用词PLM,你真的用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