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类型板钣金可以批量加工吗

楼主(2025-02-28):
316L材质,中间板厚0.5mm,感谢各大师指教

网友A:
这都不是个事情,只不过三道工序,切割,折弯,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都不是个事情,只不过三道工序,切割,折弯,组合。

尺寸精度要求比较高,您能做吗?

网友(点评):
你把图纸发给我看看,钣金件的精度别提高到机加件的精度就行了,另外多少数量?

网友(点评):
有外发的想法的话,发图纸和数量给我,我给你报价。

网友B:
死边夹死边,这误差多少起步了

网友:
这就是惯折边了

网友C:
可以批量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死边夹死边,这误差多少起步了

不是所有尺寸要求精度高,只是几个尺寸要求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批量加工.

你这也是做钣金加工吗?

网友(点评):
十多年前做钣金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这也是做钣金加工吗?

现在还做钣金吗?

网友:
类似的产品,长短几个型号,模具已经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