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的选型设计——求解

楼主(2025-02-28):
小弟在选型同步带时,发现实际中心距α不可调整时,需要知道小带轮的包角α1,但是手册中并未告知如何求得或查得小带轮包角;请大佬解惑

网友A:
包角跟中心距和大轮小轮的直径有关系。

网友(点评):
说明他没画出来,,,,,

网友(点评):
也就是说小带轮包角是直接画出的吗?

网友B:
包角就是你自己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啊,两个轮一样,不就是包了18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包角跟中心距和大轮小轮的直径有关系。

大齿轮的和小齿轮都已经定了,中心距只有初定的,现在就是要计算实际中心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包角就是你自己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啊,两个轮一样,不就是包了180°吗

传动比是定的,初始中心距也是定的,没有加惰轮的情况下,这个包角应该是个固定数值吧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难道还有别的情况?

网友(点评):
我是想知道这个包角是如何的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传动比是定的,初始中心距也是定的,没有加惰轮的情况下,这个包角应该是个固定数值吧

画一下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
没看到图片最右侧时,我真以为你不知道;看到图片最右侧时,我觉得你应该配一副眼镜

网友:
1、
先按这个式子算出这个展角的数值
2、
渐开线函数表自己查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