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C官网下载的气缸图纸,没有合适的行程,如何更改?

楼主(2025-02-28):
比如我需要80行程,可是官网只有100的,下载后如何修改成80的?

网友:
但是你他没有就意味着他不卖,你要去网上或者淘宝找高仿厂家,定制,这种不退,一般可以算出来的!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是三维图怎么改。

网友(点评):
你用x-t格式的做成整体,切断然后再组合!,

网友(点评):
毕竟只是行程变了,其他的不会变!

网友:
自己分割修改

网友:
中间拉伸切除掉20,再移动一下实体,再合并不就OK了嘛

网友:
看看FESTO的是不是通用的,FESTO的可以配置行程

网友:
分割后拉伸就可以 ,自己知道形成自己改就行

网友:
营业支持系统有配置的吧

网友:
干嘛修改,机械限位就行,通用件尽量不要采用非标。。。。。。实在不行打开内部加缓冲块占位。

网友:
加行程开关就可以实现

网友(2025-03-31):
这种类型的气缸行程都是可以选的 不需要定制 亚德客那边就是这样的 如果需要加钱非标定制 那都是在耍流氓

网友:
可以用长行程,然后加个机械限位

网友(2025-05-08):
1.问供应商要
2.使用SW里的直接编辑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