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来唠唠新旧代的插齿机

楼主(2025-02-28):
突然对插齿机主轴的工作原理非常感兴趣,能够实现上下往复运动的同时,与齿轮还做一个展成运动
对于老式插齿机的印象就是一个曲柄滑块机构控制上下往复,两个齿轮组通过同步带(or同步链)同时负责插刀和工件的展成旋转
疑问:主轴的上下往复过程中与齿轮组是如何配合的呢?
比如:主轴上负责旋转的齿轮和同步齿轮组一直在上下摩擦?

对于新式插齿机的印象主轴的直线电机应该是替换了曲柄滑块机构,并加上扭矩电机?

有没有懂行的大佬来分享下整体的构思和细节的奥秘之处
在此多谢!!!

网友:
应该换成了直线电机,曲柄产生100000N的推力轻松,你找款推力100000N的直线电机,你还以为直线电机高级?这玩意就是一个展开的步进电机,没精度,没力量,没有自锁,工作也不稳定,没有曲柄的线性,稳定,
机械才是机床的精华,不管是加工中心还是数控车,还是光学磨,精度靠的都是机械,因为他是执行机构,控制好做,执行机械很难,
比如现在的数控加工中心,用130的维宏控制,精度能达到0.005,用西门子可能是0.0001,但机械想做到0.005几乎不可能,短板在机械,不在控制,比如一台设备,用开环步进电机,一样精度0.02,还能稳定可靠的工作,换成最好的伺服电机,加上光栅,精度也是0.02,不会有质的提高,这个代表有线切割 机床,线切割 机床用的是五相10拍步进电机,C5丝杆传动,还不是直联,还有一对齿轮传动,一样精度0.02,
把一台国产20W的加工中心,换成9.9包邮的系统,也能加工出精度,只是稳定性极差,

网友:
直齿插齿机,有现成的,但有种齿轮的插齿机可不一定有了,无退刀槽的人字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