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车尾灯的治具,怎么把底面保留,上面全部去掉

楼主(2025-03-01):
最近给凯美瑞的车尾灯做个简单的治具,因为很多弧面,就用了仿形,现在是这几个块块怎么把上面的部分去掉,只保留举托面?因为是曲面简单的拉伸切除可能会和举托面相交,有啥办法不大神们。

网友:
布尔运算即可

网友:
用NX的话,直接删除就是

网友:
SW 还是搞搞直线吧,搞这种曲面多的还是得看NX  嘎嘎好用

网友:
SW里面有个模具功能,可以实现你的要求,不过操作比较复杂。楼上说的NX,操作更简单,生成复杂曲面模型的效果也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