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运动仿真装配约束

楼主(2025-03-01):
这个球体与周围三个面应该怎么约束,才能做到运动仿真时受到三个面的约束,使得该球体在这个狭小空间内运动。(该球体上部分有一个销约束,所以该球体会随之360旋转,我想要让其在旋转时被限制在这个空间内,该如何做约束。)请各位指点一二。软件为creo1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接触

您好!首先谢谢您的回复,3d接触可能是我没有用好,我用该球体与周围做了3d接触,在360度里转到这个区域时会有3d接触的动作,转出这个角度时就还是原来那样,不会一直留在这个区域内,您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
您好!首先谢谢您的回复,3d接触可能是我没有用好,我用该球体与周围做了3d接触,在360度里转到这个区域时会有3d接触的动作,转出这个角度时就还是原来那样,不会一直留在这个区域内,您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没看懂,上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上文件。

file:///C:/Users/31031/Downloads/f83c047d1b3a6b6f6101437f27094f4e.wmv
文件在公司,不过当时有录动作视频,但我刚加入咱们社区,不懂这个视频上传方式,您看看这个上传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