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软件设置内R0.1mm,实际折弯内R是2mm在折弯处会产生撕裂吗?

楼主(2025-03-01):
第一个问题,请问sw软件设置折弯内半径R是0.1mm,实际加工中折弯内R不可能这么小,2mm厚度,下V槽选择12mm,实际折弯内R在2mm左右,那么如果sw软件设置内R0.1mm,实际折弯内R是2mm在折弯处会产生撕裂吗?
第二个问题,如果客户指定内R,例如内R要求3mm,4mm,5mm,那么在sw软件中是不是折弯内半径R只能设置成3mm,4mm,5mm,

网友:
指定,指定R0.1,加钱

网友:
R0都能搞,得加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