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工程图显示问图

楼主(2025-03-02):
如图所示,正视图剖面显示装饰螺纹线,从图层里面隐藏的话,右视图的孔螺纹又不显示了。现在想在正视图和俯视图隐藏掉这个螺纹线,但是还不影响右视图的螺纹孔显示。请那位大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使用视图显示属性控制
选择正视图和俯视图,右键点击视图,选择“属性”。
在弹出的“视图显示”对话框中,找到“显示线型”选项,将其设置为“无隐藏线”。
应用此设置后,正视图和俯视图中的螺纹线将被隐藏,但不会影响其他视图。
利用图层控制显示
在Creo中,可以将螺纹线单独放置在一个图层中。
然后在工程图中,选择正视图和俯视图,右键点击选择“图层控制”,隐藏包含螺纹线的图层。
对于右视图,保持该图层的显示状态,这样可以确保右视图中的螺纹孔仍然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