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台电脑配置,预算20000左右

楼主(2025-03-03):
如题,求推荐一台电脑配置,预算20000左右各大店家都说自己配的电脑好用,可实际用不到多久就卡的很。
环境:应用SolidWorks ,时常用到曲面,大型装配体配合,偶尔用到简单的有限元。工程图模板上很多制作的标准块,现在用的电脑很卡
不玩游戏,不要推荐游戏类的。对显示不做要求,追求的是显示快,运行快,不卡顿,反应快。
比方说,打开一个5000个零件的装配体时,不要看到鼠标在转圈圈,最好时进度条一闪即逝的速度。

在某东上看到了塔式工作站T3680 i9 不知道行不行,然后咨询了一些人士,说A4000没有P4000好用。

如下,

又在网络上看了一些对i9-14900K的评论,反映不是很好。就不知道怎么选了。

群里有没有用的很快的电脑配置,可以参考或者推荐一下。

网友:
二、“挤牙膏”与“大升级”代际分析 挤牙膏代际(升级幅度<15%)
第4代(Haswell):核显性能提升显著,但CPU部分仅优化功耗,IPC提升不足10%。
第6-7代(Skylake/Kaby Lake):制程优化为主,频率提升有限,被用户称为“挤牙膏巅峰期”。
第9代(Coffee Lake-R):核心数未突破,仅优化缓存和超线程支持。
第10代(Comet Lake):频率拉高至5.3GHz,但IPC停滞,多线程依赖核心数增加。
第14代(Raptor Lake-R):仅i7型号增加E核,其他型号纯提频,被批“换名马甲”。
大升级代际(架构或核心革命)
第8代(Coffee Lake):首次主流i3/i5核心翻倍(i3-8100:4核),多线程性能暴涨40%。
第12代(Alder Lake):混合架构+Intel 7制程,支持DDR5/PCIe 5.0,单核性能提升30%。
中等升级代际
第11代(Rocket Lake):桌面端IPC提升19%,但受限于14nm工艺和核心数缩减。
第13代(Raptor Lake):E核数量翻倍,缓存提升,游戏性能优化显著。

网友(点评):
一句话,看不懂

网友:
两万才64的内存,太小了。

网友(点评):
所以某东不合适了?

网友(点评):
不是东不行,不过可以自己加内存就不怕。以前单位那个机64的内存,开三千多个零件都要转圈

网友:
SW吃单核   就要买单核频率高的 最低6GH起步 I9 14900K   高速内存128GB拉满    显卡专业图形显卡顶配A6000

网友:
sw软件,你这个要求有点高了,6w的都不敢保证鼠标不转圈,,,,,

网友:
2w?我做梦都不敢做的。

网友:
你说的卡顿和你的显卡没关系啊
1.换1080老显示器,舒服
2.手速慢点,别急
3.避免大装配体。多图块

网友:
2W的电脑,得做多大得设计工程

网友:
该卡还是卡,从装配体本身做精简效果最好

网友:
用deepseek问了下sw打开速度受到影响最大的还是cpu但目前cpu的质量确实不咋地,所以可以考虑靠谱点的cpu再配个好点的显卡。显卡主要是能提高模型渲染和实时显示的效果但对模型加载速度影响不是太大。2W预算的话cpu应该可以买个很好的了,就是可能要上水冷才能压住高热量这样。

网友:
处理器(CPU)
型号:Intel Core i9-13900K

推荐理由:主频高达5.8GHz(睿频),24核32线程,单核性能强劲,适合SolidWorks的线性建模和复杂装配体运算。
预算占比:约¥4,500
显卡(GPU)
型号:NVIDIA RTX A4000 16GB

推荐理由:专业级显卡,支持SolidWorks RealView渲染和大型装配体流畅操作,显存充足(16GB GDDR6),优于消费级显卡的稳定性。
预算占比:约¥8,000
内存(RAM)
型号:金士顿 Fury Beast DDR5 32GB×2(64GB 5600MHz)

推荐理由:64GB大容量满足多零件装配体需求,DDR5高频内存提升数据处理速度,预留扩展插槽。
预算占比:约¥1,800
存储(Storage)
主硬盘:三星 980 Pro 1TB NVMe SSD
用于安装系统和SolidWorks软件,读写速度高达7,000MB/s,缩短文件加载时间。
副硬盘:希捷 酷鹰 4TB 7200转 HDD
存储大型装配体文件及备份,性价比高。
预算占比:约¥1,200(SSD)+¥600(HDD)
主板(Motherboard)
型号:华硕 TUF GAMING Z790-PLUS WIFI

推荐理由:支持DDR5内存和PCIe 5.0接口,提供稳定供电(16+1相),兼容13代酷睿处理器。
预算占比:约¥2,000
电源(PSU)
型号:海盗船 RM850x 850W 金牌全模组

推荐理由:80PLUS金牌认证,稳定供电且支持高功耗显卡,全模组设计便于理线。
预算占比:约¥1,000
散热(Cooling)
型号:利民 Frozen Magic 360 水冷散热器

推荐理由:压制i9-13900K高功耗,确保长时间高负载运行不降频。
预算占比:约¥600
机箱(Case)
型号:追风者 P500A 中塔机箱

推荐理由:散热设计优秀(支持360水冷),兼容性强,扩展空间充足。
预算占比:约¥700
显示器(可选)
型号:戴尔 U2723QX 27英寸 4K IPS

推荐理由:4K分辨率精准显示模型细节,99% sRGB色域,适合设计工作。
预算占比:约¥3,500(若包含在总预算内,需调整其他配件规格)
总价估算
主机总价:约¥19,400(不含显示器)
含显示器总价:约¥22,900(需适当降低显卡或内存配置)

网友(点评):
由deepseek生成,内容仅供参考

网友:
如果你没有图形渲染需求的话,其实游戏显卡的性价比会更高,即使你用于制图;
同样3000块一张的显卡用来制图,你买专业制图显卡的性能还不如游戏显卡的性能
因为游戏显卡受众非常广,研发成本被无限平摊

网友(点评):
对,游戏显卡性价比高,又不需要生成细腻的纹理,游戏显卡足够了。关键是系统的优化和模型的优化以及软件的优化。

网友:
买电脑花20000,太厉害了

网友:
打开一个5000个零件的装配体时,不要看到鼠标在转圈圈,最好时进度条一闪即逝的速度
这个不太可能,只能尽快,
我的建议
1.cpu别买intel,尤其是13 14代,看看amd吧

网友(点评):
SW是单线程工作,主频越高越好

网友:
一、5000个零件想要不转圈,估计5万都做不到。
二、转圈并不是取决于显卡,而是CPU。
三、居然说A4000不如P4000,不知道怎么得出的结论。(不过我现在用的P4000确实还行,当时要配A4000预算不够了)

网友A:
大概分析了下你的需求:
1、曲面多;
2、大型装配体;
3、偶尔有限元。。

你这个需求用啥solidworks啊,1万左右内配个台式机,用CATIA包你不卡。。我笔记本thinkpad p15v 主频最高睿频5G,32G内存  P620入门级专业卡。。用CATIA丝滑的不要不要的。。但SW装配体稍微有些多就卡的动不了。。

网友:
建议换个软件用CATIA,你所有的需求拉满,电脑随便买个4、5千的就可以了。是SW软件不行,单纯的提高电脑配置意义不大,我用的Z6、独显P5000,大型装配体还是会卡,刚打开时转圈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分析了下你的需求:
1、曲面多;
2、大型装配体;

真相了

网友B:
蹲一手后续
本人也在一直寻找让SW流畅运行办法,奈何经济条件有限,买不起上万的设备。希望楼主能把最后的配置分享一下,也分享一下使用体验,对比一下差距。
贴一下本人目前配置:INTEL I5 13500-T400 16G-4800,打开曲面少零件少的装配体都要等转圈很长时间。
个人看法:
“不要看到鼠标在转圈圈”这种要求个人感觉不合理,即使转圈立即闪过也觉得不太现实。个人认为这属于软件问题。
PS:本人用过最多的是2016和2021,以前用过很多配置,虽然没有到万元级别,但从几百到大几千的配置体验下来感觉使用体验相对配置提升的差别不明显,故得此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蹲一手后续
本人也在一直寻找让SW流畅运行办法,奈何经济条件有限,买不起上万的设备。希望楼主能把最后的 ...

另外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考虑过HEDT平台的机子。本人听说过HEDT平台,说是高主频,多核心,相比于服务器处理器有更好的单核性能,同时核心不如服务器处理器,节约功耗(16核32核基本够用,没必要上更高核心数的服务器处理器)。
奈何本人经济实力有限,没法亲身购买HEDT平台的设备,所以只能给楼主一个建议。
无论最后选择什么配置,希望楼主能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哇  我就用个小米笔记本  我这个水平够用了哈哈  膜拜下大佬们

楼主:
补充:搞了一个,配置四、64GB。

电箱明显比普通的电箱大,声音是很小。

虽达不到飞快的预期,但是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搞了一个,配置四、64GB。

电箱明显比普通的电箱大,声音是很小。

等你的开箱评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搞了一个,配置四、64GB。

电箱明显比普通的电箱大,声音是很小。

4TB 机械硬盘,什么价格?

网友(点评):
上面照片上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