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类零件加工时如何保证一端内孔止口与外圆的同轴度和自身圆度

楼主(2025-03-03):
          工作中,遇到一种轴类零件加工时,要求一端内孔止口对外圆的同轴度0.03,止口自身圆度要求0.01,
我们一直用三爪卡盘夹紧大端,中心架辅助支承加工内孔止口,可同轴度和圆度经常超差,想请教一下各位,
如何才能较好保证止口圆度以及对外圆同轴度?

网友:
插眼。看论坛大神如何解答。

网友:
有请春哥出场。

网友:
问了下DEEPSEEK:
一、装夹方式改进
‌避免三爪卡盘夹持变形‌
改用软爪或专用夹具夹持外圆基准面,夹持长度不超过工件直径的1.5倍,以减小装夹变形对圆度的影响‌3。
‌中心架调整优化‌
中心架支撑前需对外圆基准面进行预精车(Ra≤1.6μm),确保支撑接触面圆度≤0.005mm‌3;
采用可微调式中心架,通过百分表调整支撑爪压力均衡性(允差±0.005mm)‌4。
二、工艺基准统一
‌采用一次装夹完成关键工序‌
优先加工外圆基准面,随后在同一装夹状态下加工内孔止口,避免基准转换误差‌13。
‌复合加工工艺‌
使用带导向镗刀或浮动镗刀加工止口,刀具导向部与外圆基准面保持0.01mm间隙配合,强制保证同轴度‌2。
三、加工参数控制
‌切削参数优化‌
精加工余量控制在0.1-0.2mm,主轴转速提高至800-1200r/min(视材料而定),进给量≤0.05mm/r‌3;
采用锋利的PCD刀具或涂层硬质合金刀具,减少切削热导致的变形‌2。
‌冷却与振动抑制‌
使用高压内冷切削液(压力≥5MPa),并在刀杆安装减振装置(如阻尼器),降低加工振动对圆度的影响‌3。
四、检测与补偿
‌在线检测‌
加工后立即用气动量仪或电感测头检测止口圆度,超差时通过刀具补偿系统修正‌3。
‌同轴度验证‌
采用同轴度检测棒(φ0.03mm公差棒)穿入内孔与外圆基准面,验证配合间隙均匀性‌26。
通过以上措施,可将止口圆度控制在0.008-0.012mm范围内,同轴度稳定达到0.02-0.03mm水平‌23。需注意:软爪需每班次修整一次,中心架支撑面每件清洁润滑,刀具每50件更换刀片以保证尺寸稳定性‌

网友(点评):
未经验证的,就是瞎编。

网友(点评):
新鲜的尝试,可以作为参考

网友A:
没有图纸。不是很清楚,但是同轴度要求高的话。要不是一次装卡 内孔外圆一次出,用机床保证精度。要不就是精车外圆,以外圆位基准,用表打外圆的跳动,Z方向打跳动。

网友(点评):
方法很全面

网友:
先了解一下车床主轴的出厂精度是多少,特别是主轴的圆跳动,再来说以这种精度要加工同轴度0.03的轴是否合理。

网友:
最好把图纸或轴这一端的图发上来

网友:
不考虑装夹圆度超差,说明你设备本身就不行,先解决这个问题再说吧,同心度不行,只要内外一次成型,正常不存在这种情况,综合来看还是你设备不行,找台好设备吧,破二手的十几年日本机都比新的国产机强

网友:
打着千分表干的话,一般出不了什么问题。如果径向轴向都打表没问题,我估计得是机床精度的原因了吧。8楼说的对,我在日本待过,他们那边用了二十年的数控车,破床子外层的漆都掉光了,0.001能不能干出来我不确定,因为我没实际操作过。但是在刀补里加0.002,第二件下来测量肯定是一点不差。当时我记得是用的内径千分表测量的,干完第一件,我加了0.002的刀补,第二件下来用内径千分表再一测量,一点不差。刚好比第一件大了两个小格,当时就被镇住了。便宜的国产数控车新机真不一定能达到这个精度。

网友:
无图无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纸。不是很清楚,但是同轴度要求高的话。要不是一次装卡 内孔外圆一次出,用机床保证精度。要不就是 ...

我们想试一下一次装夹,先后车内孔和外圆,只是需要夹紧力比较大

网友(点评):
试车,不要车到位,不卸产品直接打内孔和外圆的跳动,第一看同不同步,第二看内孔跳动能不能达到0.01。如果不行,换设备

网友(点评):
这样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