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钢管开槽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法

楼主(2025-03-04):
钢管头部这种长槽有没有一次性就能成型的高效办法,之前一次性冲压模具芯棒容易断,除了激光切割还有什么方法?

网友:
看你的具体尺寸,你是哪里的

网友:
批量的型材激光切割机,试样,做样板手工等离子气割机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