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弹簧折叠座椅设计优化

楼主(2025-03-04):
图片1是整体设计,图片2中的轴端方块为固定作用,图片3轴端如何做轴向固定?
整体式金属材质,两个圆形构建厚度为4mm,在能够承受坐椅自重及人体重量情况下,如何轴向固定,同时保证外部美观。
求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A:
开口干嘛用的,轴端换成死口加轴承和卡簧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口干嘛用的,轴端换成死口加轴承和卡簧不行吗,

是这个开口吗?计划是座板整体插进去,拆卸的时候不用拆轴了。请问轴承和卡簧是在哪个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口干嘛用的,轴端换成死口加轴承和卡簧不行吗,

这个轴两端是方形突起,按我的想法一端切掉,一端直接插进去固定用。
这个轴是个成品件...二次利用没法改...又因为需要可拆卸以便后期维修,所以不能焊死...

网友B:
轴上车个环槽,卡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上车个环槽,卡进去

加工环形槽后,卡在哪个位置呢?

网友C(2025-07-17):
这个是折叠椅,腿都没有

网友:
买个榻榻米上的折叠座椅,拆开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折叠椅,腿都没有

商业机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