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比铁更容易腐蚀

楼主(2025-03-04):
铝合金比铁更容易腐蚀,可以认为是生锈
现在车全部用铝,宣传上,铝高级,贵,不生锈,实际上都是骗小白,
主要原因是成本,就拿汽车下摆臂来说,用热锻合金钢,比这种铸铝,贵3-5倍,
说铝轻,就更扯蛋,用热锻合金钢,同样力学性能,比铝轻15-35%,比如汽车轮胎,用铝壁厚20左右,碰到撞击,轮胎有可能直接碎掉,换成合金钢,壁厚3MM,就够用了,大货车才5MM,几乎不存在坏,缺点明显,贵,太贵了,
又扯上外观,合金钢镀硬铬,再抛光,高档大气上档次,缺点明显,比铝合金贵3倍左右,
宣传多数是忽悠,小白太多,
说铁生锈的可以去看一下水井盖,在外面30年还好好的,大货车随便压,换成铝,厚度加5倍,经不起大货车压,更经不过腐蚀,

网友:
铝合金确实比铁更容易生锈,铝的金属活性高于铁,但是铝氧化后会生成致密氧化膜,保护铝被进一步氧化。铁氧化后,铁锈稀疏更容易储存水蒸气,加剧铁的进一步氧化。
车上用铝,主要是降本,降低车的重量,使用功率低的发动机,而且车一撞就坏,这样就可以逼着换车。

网友A:
你这个不懂的又来了,我实在忍不住了。说两句。
任何材料都有优点、缺点,不是说一种材料肯定好,肯定不好的。
铝合金,成型性能好,不管锻、压铸、浇铸,切削性能好。比强度高,注意,是“比强度”,耐酸性优于普通钢材,不耐碱。生活环境酸性环境比碱性环境多见。
由于其比强度高,航空发动机(活塞式)的,都是铝合金壳体。汽车发动机也全是铝合金壳体。
物无所不用,皆有选择性,看使用条件、看场合看环境。

不用回我,我知道你会抬杠,会胡搅蛮缠。

网友(点评):
不同的材料不同性能特性 根据实际情况确实是有取舍。不能一棍子打死。

网友(点评):
还比强度,我这有块汽车钢板,厚6MM,你用60MM厚,加10倍,能当汽车钢板用吗,觉得10倍不够,可以再加,还比强度,我只知道,钢的模具随便切铝200W次不磨损,铝能切钢吗?

网友(点评):
铝合金也分类别的,6061和7075就差很远了

网友:
哈哈,你就不要来秀这些知识了。你的专业在路边,草丛......

网友(点评):
你这说的,春哥也是吃过细糠,进过会所的人物。专业能力怎么能仅限于草丛呢。

网友(点评):
公园也没少去,哇咔咔

网友B:
飞机导弹都用钢才对

网友(点评):
米格25,真的就是不锈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导弹都用钢才对

飞机不用钢用什么,难道还用铝,不要扯钛合金,有款飞机用钛螺丝,摔了N架,发现钛螺丝断了,
导弹不用钢材用什么,马斯克的火箭都是用不锈钢,重量比用铝轻很多,比用碳纤也轻很多,
飞机大梁,起落架,只要是结构件,都是钢,螺丝,制动螺杆,哪个不是钢,铝用来做蒙皮,
不考虑成本,蒙皮用钢不更好,用不锈钢就更好了,比如苏联的战机,用全不锈钢,导弹都没也飞得快,好像叫米格25,这样的飞机在大国,有地面雷达,和空中预警机的支持下,打五代机跟玩一下,美国的F35最大飞行速度才1.6.升限才18600,在米格25最大3.2升限32000的优势下,
航空材料,不锈钢是很好的材料,重量轻,强度高,易加工,1MM的不锈钢强度板高于4MM的铝板

网友(点评):
优秀的飞机都是钛合金+航空铝的,但是那种航空铝都是水压机锻压成型的,那个车企用得起!

网友(点评):
现在能找到比米格25性能更强的飞机吗,全世界找都找不到,双3指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不懂的又来了,我实在忍不住了。说两句。
任何材料都有优点、缺点,不是说一种材料肯定好,肯定不好 ...

deepseek上问的
估计他也没搞清比强度和簧下质量惯性这些概念

汽车悬挂下摆臂使用铝合金材料有以下几个显著的好处:

1. 减轻重量
  • 优势:铝合金的密度比钢低,使用铝合金下摆臂可以显著减轻悬挂系统的重量。
  • 效果:减轻簧下质量,提升车辆的操控性、加速性能和燃油经济性。

2. 提高强度与刚性
  • 优势:铝合金具有较高的比强度(强度与重量比),能够在减轻重量的同时保持足够的强度和刚性。
  • 效果:提高悬挂系统的稳定性和耐久性,减少变形和疲劳损坏。

3. 改善操控性
  • 优势:减轻簧下质量可以减少悬挂系统的惯性,使车轮更快速地响应路面变化。
  • 效果:提升车辆的操控性、转向精准性和行驶稳定性。

4. 耐腐蚀性
  • 优势:铝合金表面会形成一层致密的氧化膜,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
  • 效果:延长下摆臂的使用寿命,减少维护成本。

5. 提升舒适性
  • 优势:铝合金的弹性模量较低,能够吸收更多的振动和冲击。
  • 效果:改善车辆的乘坐舒适性,减少路面颠簸对车内的影响。

6. 环保与可回收性
  • 优势:铝合金是可回收材料,符合环保要求。
  • 效果:减少资源浪费,降低车辆制造和报废对环境的影响。

7. 美观性
  • 优势:铝合金表面可以进行多种处理(如阳极氧化、抛光等),提升外观质感。
  • 效果:常用于高端车型,提升整体档次感。

总结
使用铝合金制造汽车悬挂下摆臂能够显著减轻重量、提高强度和刚性、改善操控性和舒适性,同时还具有耐腐蚀、环保和美观等优点。这些特性使得铝合金下摆臂成为高性能和高端车型的首选材料。

春哥吹吹牛也就算了,别误导人家

网友(点评):
DS这么厉害?春哥他都认识?春哥这么厉害?DS都认识他?

网友(点评):
你去问一下他卖血400ML,和献血400ML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epseek上问的估计他也没搞清比强度和簧下质量惯性这些概念
汽车悬挂下摆臂使用铝合金材料有以下几个显 ...

好处,除了便宜,
你所说的好处,没有一个经得起验证,
第一个减轻重量,5MM的合金钢强度超过20MM铝板,怎么减轻,
提高刚性和强度,多看一下小米汽车底盘碎掉,钢的刚性和强度是铝无法比的,比如钢做模具,冲压铝板,能冲200W次不磨损刀口,铝能冲钢板吗?
改善操控性,这更扯蛋,
耐腐蚀性,合金钢完胜铝合金,比如水井盖,
减少冲击,你还年轻,没玩过钢丝轮的摩托车,钢丝轮比铝轮好很多,你应该没开过,我只开过一款,
环保和和可回收性,钢不能回收吗?只是成本更高,钢的加收率和铝一样,
美观,你见过镀硬铬再抛光的轮圈吗,一个2000多,除了贵,没有缺点,
常用于高档车,军车要求高吗,你见过军车用铝?,毛子用过,毛子的步兵车用过。你可查一下战例,死了多少人,
用铝的主要原因是便宜,除了便宜,没有任好好处,
你再查一下,铝用发动机好处,实际铸铁才是最适合的材料,铸铁强度高,耐磨,耐高温,耐腐蚀,吸震,不变形,用铸铁做的发动机不用提心漏油,拉缸,寿命短,铸铁缺点也明显,材料成本是铝的2倍,加工费用是铝的3-10倍,这些都是可以查证的,
你可能认为铸铁是烂铁,同样的工件,你用铝,我收150,用铸铁,我要收你800,越复杂,差价越大,
哪怕是买材料,同样100*100*100的材料,你可以去淘宝问,你看哪件贵,铸铁做出铝的样子,价格是铝的1.5倍,要是在上面镗个孔,比如直径80,铝件大批量我可以不要钱,钢件,最低要收50加工费,单 件,铝件我收100加工费,铸铁收300.
资本只看价格,不看好坏,发动机材料,就是很直接的,百度都宣传铝的好,抖音一样说铝好,实际上铸铁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点评):
铝发动机利于散热,还能减轻重量,活塞缸有缸套,是最佳的选择

网友(点评):
你真敢想,还想要缸套,现在还有几家车厂给你缸套,还想要缸套,直接铸铁是最佳,发动机哪来的热,就今天 的天气,在东莞 ,发动机温度都保不住,

网友(点评):
现在主流车厂,比如大众,都是没有缸套,车越贵越不可能给缸套,只有面包车,还是老实装缸套,因为面包车要干活,负载大,没缸套,很快就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处,除了便宜,
你所说的好处,没有一个经得起验证,
第一个减轻重量,5MM的合金钢强度超过20MM铝板 ...

说白了你想说的是耐用,抗造而已,高端车不一定只有这个要求

网友(点评):
百万级别的车轮毂跟发动机缸体大部分都是钢材不是铝材噢,钢材的成本的确比铝高。

网友(点评):
那悬挂下摆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