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款产品铝件和钢件的价格

楼主(2025-03-05):
产品尺寸10*600*810,上面60个轴承孔,600多个螺丝孔,攻丝,还有100多条槽,铝件成本,材料,0.01*0.6*0.8*2750*26=343.2,加工工时3小时,加工费150,渣能卖35,税70,给600一件,就能干,
换成45钢,材料重估计45KG,材料费5.4,材料加工成精板,加工费200-300间,材料费45*5.4+300=543,加工怎么加工,先线割 槽,再铣光,还是直接铣,成本相差不多,现在采用简单 的直接铣,工时估计20小时,20*100,估计2000块,成本2543,
铝件600有人干,钢件2543,应该很难找到人干,最少我宁愿600干铝件,还有个问题,多数机器不适合干钢件,线轨轻型机,干钢件太难了,
从这个工件看,钢件的价格是铝件的4倍还多,实际中,钢件还要加价,3000看能不能找到人干,

网友:
看来材料费没差多少,确实是钢件加工费贵,也不好加工,上次一个直径60mm左右的套筒,加工厂让我把材质从不锈钢换成铝合金,说主要是铝合金更好加工,价格差距我忘了。

网友(点评):
不锈钢和铝件,材料差3.5倍以上,加工费差3倍以上,相差10-20倍

网友A:
加工厂应该都是愿意做铝件

网友B:
尹老板,这两个件打样大概多少钱?铝合金,黑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尹老板,这两个件打样大概多少钱?铝合金,黑化

打样300,批量估计不超过20一件
大批量,出料出氧化就行,赚渣,有要加工联系我1366937362

网友(点评):
一个300还是两个加起来300?

网友(点评):
加起来300 算一次打样

网友(点评):
谢谢,下次有加工我联系你

网友(点评):
13066937362上面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厂应该都是愿意做铝件

机床是关键,现在为了省钱,都是买线轨机,硬轨机很少,加工钢件,线轨机太慢了,刀具磨损又快,比如加工一个直径80的孔,厚100,硬轨机配15KW/6000转主轴,ZF变速箱,可以直接用钻头打,直接钻孔精度-0.1以内,就算是精孔,再镗一下也快,用时,不超过2分钟,850线轨机,7.5KW/8000转主轴,1小时都搞不定,,
很多人对机床速度有误解,机床加工效率指的是单 位时间,最大材料去除量,而不是空走速度,

网友C:
现在铝板加工这么便宜的嘛,那我下次设计宁愿用厚点铝板也不用铁板了,反正我现在发现大部分铁块加工都是线切割做外形,铣削的的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铝板加工这么便宜的嘛,那我下次设计宁愿用厚点铝板也不用铁板了,反正我现在发现大部分铁块加工都是线 ...

一直这么便宜,铁板比铝板贵太多,就图上这件,不管你是线割 ,还是铣削,没有3000块都没人干,要是600,我是干,别人不管,我一件赚160块,干三小时,香,铁板外观处理也比铝贵,现在铝氧化6块,铁要4.5,但铁重啊,
很多人认为铝价格比铁贵,实际上,生产中,铁的价格比铝贵太多,还是用最差的铁跟中档的铝比,要是用合金钢,比如DC53,同体积,DC53比7075贵3倍,

网友(点评):
DAC55 DAC53 这模具钢,要硬轨机,要不然根本动不了

网友(点评):
不能说干不动,只能说慢,刀具磨损大,线轨机,只要机旧一点,预紧没有了,工作台在负载下是抖的,刀尖很容易就碎了,硬轨阻力大,就算有间隙,本身阻尼大,工作台不会震动,所以加工光洁度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样300,批量估计不超过20一件
大批量,出料出氧化就行,赚渣,有要加工联系我1366937362

春哥你是真的卷  这个活20  你真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