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管道,里面走水,调整球阀可以调整压力么?

楼主(2025-03-05):
既然可以调整压力,有哪些弊端,和减压阀相比有哪些不同?
什么原理?

网友:
球阀主要是通断。也能控制流量,所以也可以理解为顺带调整了后端的压力(但不能长期,也不能精确)。
长期使用的话,球阀不能作为调整压力的装置,因为球阀长期处于半开状态,球阀的密封效果的很快就报废了,容易造成事故。

网友(点评):
能不能理论上分析下

网友(点评):
@quanzhixian 理论分析,可以作为研究生的论文课题了,而且球阀是很宽泛的,分析哪个类别。简单探讨论坛聊聊还行,深入讲解还是要靠自己,论坛不适合。大家时间都宝贵,都是顺带看到讲几句。

网友(点评):
不用太相信。几句话就可以

网友:
理论上不行哦,可以调整流量吧

网友:
调整压力只是球阀调整流量带来的副产物,严格说球阀发明的时候只有一种功能就是控制通断,但谁叫我们是灵活的中国人呢?

网友:
球阀调压?怎么可能调得到,他只有通和断,连流量都不能调节,

网友(点评):
把水龙头调小点,流量不就变了么

网友:
球阀和减压阀是完全不同的,这个问AI吧。
球阀控制出水口大小,改变出水的速度,压力肯定会有点变化的。

网友:
调节球阀实际上就是调节阀里面球体通孔与阀体进出水口的截面积大小,这个截面积近似橄榄核纵向投影形状,我们知道阀口的流量公式Q=k.P/A   这里k是流量系数,P是压力或者说是阀口前后的压差,A就是阀口的截面积,Q是流经阀口的流量。从这个公式可以看出压力、阀口截面积的变化对流量的影响。 阀门的功能由原理、结构、控制方式等决定。详细的不展开,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本阀门的书来看。

网友:
球阀长时间处于半开状态,会损坏密封导致失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