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焊接合理?上边的折弯板焊接到上边

楼主(2025-03-05):
把上边的折弯加强筋怎么焊接到下边的板子上边,已知道:下边板子的腰型孔尺寸为1600,上边折弯板开口为1612 ,怎么焊接合理,才能拼到上边?

网友A:
交叉断焊呗,,,,,,,

网友B:
我没看懂,不过无非就是增加焊接强度和焊接面积了

看着应该就是增加面积,打点孔或者开点槽来焊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看懂,不过无非就是增加焊接强度和焊接面积了

看着应该就是增加面积,打点孔或者开点槽来焊呗

主要师能焊接上,10mm的料厚,612 的尺寸只有搭边焊接,肉一半在上边,外侧焊接加底部内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叉断焊呗,,,,,,,

可以的

网友:
如果没有干涉的话,孔与板间距全部6mm,断续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