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吊装

楼主(2025-03-05):
本厂有很多钣金门板,重量四五十斤,立起来往机器上安装。人力搬运也不费力,问题是数量太多了。想用KBK吊装,但是高度受限。上方是有现成的钢结构的,高度3.5米,机器高度2.4m。如果用普通轨道+电葫芦,哪怕最高点,吊具也比机器高。钢结构是不能拆除的。我想去买小型号的轨道和葫芦,可是最小的M型铝轨道,高度也有105,还是大了。而且市面上卖的电葫芦,最小的也是250Kg,体积巨大。不知道应该如何设计才能解决?

网友:
微型电动葫芦
微型电动葫芦

网友A:
可移动气动吸盘可以满足你的使用 屏幕截图 2025-03-06  屏幕截图 2025-03-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移动气动吸盘可以满足你的使用

空间不满足

网友:
直接再工字钢横梁上装电动小车,小车挂卷扬机。这是最低成本和最小占用空间,就是吊具只能左右横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