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电烙铁品牌

楼主(2025-03-06):
想做台自动焊接机,焊接头,推荐个品牌,要求能跟PLC通讯,24小时不间断工作那种,上了快克官网,发现找不到资料

网友:
有成品。我用的是半自动的。如果不是生产这个直接买就好。

网友:
要求能跟PLC通讯,是反馈温度,还是有没有接触到焊点?这种烙铁好像只有232通讯的,可以上位机设置温度,当前温度,设定温度等

网友(2025-04-30):
我做过几台自动焊接机  有技术问题可以交流  这套自动送焊锡系统支持485通讯   大概两万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