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钣金件冲压翻边攻丝,冲压模具为什么选4,不选1,3,5?

楼主(2025-03-06):
请问钣金件冲压翻边攻丝,冲压模具为什么选4,不选1,3,5?

网友:
第4个根本不合适,导圆角导错地方了。

网友:
见过的这种结构还是4比较多的

网友:
楼主是过不去这个槛了,没有特殊要求的冲压模做出来就是4的效果。

网友:
冲压时材料厚度不可能变厚的原则看剖视图235是错的,1和4是对的,只是攻牙要求不一样。倒R角的好处是好脱料,不易开裂和台阶拉的比较高。

网友(点评):
补充:图2看1和4实际不是倒圆角,而是材料折弯时的自然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