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类似圆珠笔按压开关的标准件

楼主(2025-03-06):
按一次开,按两次恢复的功能, 有的话叫什么名字呢

网友:
按钮开关,带自锁自复位,是这个么?

网友:
怡合达搜索  球形扣

网友A:
看你要啥尺寸的吧,大点儿的有【按钮开关】,小点儿的有【微动开关】,万能宝搜这样的关键词就能找到差不多的

网友:
自锁按钮

网友B:
得先搞清楚lz想干啥

网友:
圆珠笔的按压机构是其核心部件之一,负责实现笔芯的伸出和缩回功能
圆珠笔的按压机构主要有以下几种设计:
关节式按压机构 :蓝色按钮有一个灰色底座的关节,按下蓝色按钮到达其突出位置,按下黄色按钮将蓝色按钮返回到其隐藏位置。该机构用于移动圆珠笔。斜面滑动锁止机构 :圆珠笔内部机构利用斜面滑动,带动锁止件旋转,实现笔芯伸出缩回。具体原理是压杆下压后上升过程中,锁止件受笔芯末端弹簧力,沿着斜面往右旋转,然后压杆落入相邻的卡槽(伸出)内,实现笔芯伸出锁止。再次下压和上升过程中,锁止件再次旋转,实现笔芯缩回。
齿形导向块和转动杆结构:该结构依靠筒体上的齿形导向块和转动套进行楔形面自锁,提升依靠弹簧的回弹力带动转动套旋转使得其与齿形导向块脱开进而上升。
塑料卡扣自锁结构 :依靠压缩弹簧提供的回复力按压后上升,结构原理类似于物理课本上分析的倾斜面放一个物体的受力情况。
自动伸缩锁止机构 :部件包括锁止件、压杆、导轨。通过按压实现笔芯的伸出和缩回,并通过锁止件和卡槽的配合实现锁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先搞清楚lz想干啥

是想设计一种结构,一个按键兼具调节和锁定功能,
大概是这样一个结构,一个外壳, 内部有一个柱状圆筒,圆筒需要手动精密调节旋转,旋转完成后,需要锁固;
打算是按键按下后,通过齿轮带动内部调节旋转,旋转调节完成后锁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想设计一种结构,一个按键兼具调节和锁定功能,
大概是这样一个结构,一个外壳, 内部有一个柱状圆筒 ...

你这一个螺杆+两个螺母就搞定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要啥尺寸的吧,大点儿的有【按钮开关】,小点儿的有【微动开关】,万能宝搜这样的关键词就能找到差不多 ...

大佬,咱先询问需求,他想要的东西和圆珠笔的结果八竿子打不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咱先询问需求,他想要的东西和圆珠笔的结果八竿子打不到

果然我还是太年轻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然我还是太年轻了,哈哈

大佬谦虚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一个螺杆+两个螺母就搞定了啊

哎我没说清楚, 是光学镜头,中间的镜筒要能精密微调旋转和锁固的,想用一些高大上的传动方式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