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钻头怎么选呀

楼主(2025-03-06):
请教各位大佬,可以加工45钢的钻头是不是也可以加工铝材和木头呀?是不是足够硬就行?钻的时候需要加油吗?钻头种类不多,想凑合用用

网友:
买鹰牌,便宜,工具钢的,便宜到你无法想像,
好用买不二越,粉沫钢,一个不二越10MM,能买鹰牌30支,见意买鹰牌,30多支一定比1支强,

网友(点评):
啥叫“粉沫钢”?

网友(点评):
是不是我们常说的硬质合金?

网友(点评):
我用的好钻头有一种是高速钢。也叫风钢。不像这种啊

网友:
未热处理的45号钢其实很好很工,我是宁原加工45#钢也不愿意加工Q235。
买一套高钴钻头就行,可以通吃不锈钢、普通碳钢、铝、木头,不过钻木头,最好还是木工专用的三尖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