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me B16.5法兰还有A系列和B系列吗

楼主(2025-03-06):
如题,请教asme B16.5法兰还有A系列和B系列吗?这是asme B16.20垫片标准的截图。

网友:
应该是B16.47A/B,,,,26寸以上法兰不属于B16.5。。。。。你的版本不行,看2017以后的 屏幕截图 2025-03-06

网友:
ASME B16.5  Pipe Flange and Flanged Fittings (NPS ½ Through NPS 24 Metric/Inch Standard)
ASME B16.47 大口径钢制法兰(NPS26~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