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需求,来个供应商

楼主(2025-03-06):
图片中产品均为板材,包装完成后,表面需要粘贴一层装饰膜,膜有不同类型,粘贴剂为双面胶;现在需要人工上料后,该设备能自动进行涂胶,粘贴膜,修边,最后送料出来;产品包装后误差±1.5毫米左右。有大神厂家能做的,联系下!

网友:
插眼,学习学习,看看哪位大神能解决。

网友:
好像和贴标机类似,要大的贴标机

网友:
不锈钢覆膜

网友:
这个可以用贴膜机做到。

网友A:
这个标准机应该没人做,只能找非标厂家,

如果量不大,还是建议人工去弄,

流程:

人工上料-----输送线输入-----顶升机构顶升-----定位机构定位-----涂双面胶(只涂正面)---涂胶手抓离开-----贴膜手抓过来贴保护膜--顶升下降---产品流走--二次顶升---翻转产品180---背面涂胶---包边整形---下料

这么多流程,设备的成本6万起步,卖价没有18万,最低12万,10万基本上没人接;

机架成本1万起,电器2万起,机械标准件和加工件最起码3万(2到4万之间),钣金件5000左右(应该不到5000)

网友(点评):
如果是3M设备价格不是问题,我以前给3M做过类似的设备

网友:
这个步太董,学习了

网友:
好像家具行业的,那个板式家具封边设备就可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标准机应该没人做,只能找非标厂家,

如果量不大,还是建议人工去弄,

非标厂家也只能被耽误精力,浪费时间。因为,这种需求几乎都处于初步脑热想法阶段,对自身需求根本没做过可行性分析。
前些年,论坛里接触过几个说有设备需求的社友,最后没一个实施的,不客气的说,每一个都对投入产出比 没有清晰的意识。

网友:
自动覆膜机,市场规模已经能够支撑起标准机

网友(点评):
不锈钢卷料切成片材就是立马在线覆膜

楼主:
已经找到了,谢谢大家

网友B:
来个联系方式帮问下一个专做这类的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个联系方式帮问下一个专做这类的厂家

18998989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