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SME螺母标准B16.20,里面的机械螺母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5-03-06):
今天看ASME螺母标准B16.20,发现里面专门提到机械螺母,看了半天也没有看明白机械螺母与普通螺母有什么区别,希望专业人士解惑,谢谢。

网友:
就是普通螺母,应该是翻译的问题,看下原文。

网友:
英文原版是:
1.1.1 This Standard is intended to cover the complete general and dimensional data for the various types of inch series square and hex nuts, including machine screw nuts and coupling nuts, recognized as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 Also included are appendices covering
gaging of slots in slotted nuts, wrench openings for nuts, and formulas on which dimensional data are based. It should be understood, however, that where questions arise concerning acceptance of product, thedimensions in the tables shall govern over recalculation by formula.

3.14 Grade and Manufacturer’s Identification Marking
Grade and manufacturer’s markings shall be applied as required by the applicable mechanical and performance standard except that markings are not required for the machine screw nuts per Tables 1-1 and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