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铝件外表怎么补救

楼主:
这个设备外表烧坏了,现在要补救一下,有没有办法洗掉或者买点自喷漆弄一下?

网友:
喷砂。。。。。。。然后表面阳极氧化。。

网友:
看你在哪里,找个喷漆的厂家做个喷砂或者抛丸处理,再喷漆,焕然一新。

网友:
想自己搞就自喷漆,让别人做就喷砂

用砂纸打磨一下再喷,铝合金的不难  发表于 5 天前
自喷漆估计不行,得重新处理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用颜色接近的自喷漆喷下就好了

网友:
类似轮毂,当时蹭花了,4S店找外面打磨抛光和新的一样,你这个应该也容易搞

网友A:
烧碱兑水洗一下,银白色,80年代前的电子设备的铝屏蔽罩都是这工艺。

网友:
简单,喷砂后喷烤漆,跟新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碱兑水洗一下,银白色,80年代前的电子设备的铝屏蔽罩都是这工艺。

666

要整个泡在烧碱溶液里,约5~10分钟时间,浓度不用太高。  发表于 5 天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