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件,请问加强筋加了拔模斜度,还要不要倒圆角

楼主(2025-03-06):
塑料件,请问加强筋加了拔模斜度,还要不要倒圆角?不加圆角,塑料件直接出模可不可以

网友:
铸造件除了加工部位,其余边角都要设计成圆角,否则铸造过程会应力集中而产生裂纹。

网友:
这是什么问题?加不加要看你的产品要求,加圆角主要是模具加工麻烦点,价格高一点

网友:
塑料件一般不用,如果是外观面担心有缩水的话让模具工程师确认

网友:
点火花工艺自然会有圆角的。 重要的模具就要倒,就是加工铜公的时候比较花时间。

网友:
没有搞过这类产品。
个人意见如果不影响外观、使用性能,还是加上圆角好。
因为模具有尖角容易碰坏、磨损,使用中很难保证完整性,稳定性。
另外塑料件没有圆角,好像容易变形,起毛或划痕。

网友:
加不加都行,一般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从没见过给塑料件的加强筋倒圆角的,长见识了

网友:
筋条根部最好不要倒圆角,以免产品表面缩水影响外观,筋条顶部能不倒圆角也尽量不倒,除非结构或功能需求,否则模具的加工成本会上升

网友:
加强筋的壁厚好像厚了点,加强筋的壁厚应该是产品壁厚的0.5-0.7,倒圆角好像就没有见过,倒了感觉会增加模具成本

网友:
+1
从没见过给塑料件的加强筋倒圆角的,长见识了

网友A:
圆角有助于液态浇体的流动,肯定是到圆角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圆角有助于液态浇体的流动,肯定是到圆角好。

一般有筋的面都是内部面,就算有外观缺陷也没什么影响,所以为了成本考虑,估计大多数人不会去做圆角

网友(点评):
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加圆角,模具加工会增加工时,影响模具成本,一般加强筋不会有这样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