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行星齿轮减速机的速比计算

楼主(2025-03-06):
目前有个减速机没有铭牌了,但需要改行星部分的速比。但忘记行星部分速比如何计算了。

网友:
去知乎搜索相关资料

网友:
先辨识出是哪种行星轮系,然后加反转速度,转化成定轴轮系,列方程求解即可

网友:
内齿圈齿数/太阳轮齿数+1 不就是速比吗,箱体大小和扭矩确认齿数模数

楼主:
我试一下。

网友:
需要先搞清楚行星机构的类型吧

网友:
拆开,一对一对算比值,乘以输入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