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克力表面有划痕,求助

楼主(2025-03-07):
新产品会用到黑色亚克力,亚克力上会压着一个塑料件,这就导致客户买到产品时,撕掉亚克力的保护膜会有残留,  如果出厂前撕掉的话,车间环境差,会造成亚克力表面有划痕, 供应商那边做不到只把保护膜切割洞,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
不是很厚的话建议激光切割或者镭雕

网友A:
你自己不会在锁螺丝前,先把螺丝附近的膜剪掉吗

网友B:
纯懒了,安装塑料件前先把部分膜去除,按完塑料件后拿个美纹纸贴住保护不就行了,真正使用再全部撕掉。真是小猪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纯懒了,安装塑料件前先把部分膜去除,按完塑料件后拿个美纹纸贴住保护不就行了,真正使用再全部撕掉。真是 ...

怎么去除呀   人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不会在锁螺丝前,先把螺丝附近的膜剪掉吗

靠人工剪掉吗    哪有那么容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