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体分割多边形问题

楼主(2025-03-07):
直径15米的球分割成六边形和五边形  要求种类尽可能少(制作方便)  不同种类的多边形边长接近 外接圆接近(为了接近正多边形美观)。查过资料 有种哥德堡多边形的分割方法 但是用机械设计软件分割实操性不强  自己总结了一点思路:1.先将15米球划分成12个正五边形 和 20个正六边形 2. 再将正五边形分割成小正五边形和多种六边形  3.正六边形分割思路同正五边形  目前分割出来的效果不协调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望有大家指点 不胜感激

网友A:
我学UG的时候做过,我只做两个零件,一个五边形,一个六边形,最后组装成一个球体

网友B:
直径15米的球?

氢气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径15米的球?

氢气球吗

球幕影院的外球造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球幕影院的外球造型

这种一般不是叫膜结构建筑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学UG的时候做过,我只做两个零件,一个五边形,一个六边形,最后组装成一个球体

我以前画过一个足球,就是由五边形和六边形拼接成的。

网友(点评):
我和你一样

网友:
画法错了。先画一个六棱锥,周围阵列一圈五棱锥,在通过不断阵列成球体,(再用半圆草图切去多余的部分,如果需要的话)

网友(点评):
六棱锥和五棱锥以以中心交错陈列能正好是整数吗?

网友(点评):
可以。这是早期sw入门练习:阵列 - 足球

网友:
按照直径建个五棱锥和六棱锥,然后阵列出来

楼主:
补充一下提问内容  15米的球 要分割成多边形  每个多边形能生产出来 运输 装配  即大小需要控制   一般在直径1.3米的圆内  涉及到二次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