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磁阀

楼主(2025-03-07):
最近同事一个气动结构里面的电磁阀烧掉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电磁阀是亚德客两位五通24V的4V110的,设计需求是长时间通电闭合,断电时候靠电磁阀复位气缸泄气保护,就比较好奇,什么原因会导致电磁阀烧掉, 正常电磁阀是不能长时间通电使用吗?这个长时间多长算长时间

网友:
之前用电控锁,就是不能长时间供电,只是在开锁时给一两秒钟的电。

网友A:
电磁阀不存在不能长时间通电的,阀芯卡住,造成衔铁不能到位,会因为阻抗小,电流大烧毁。正常的,长时间通电没问题。

网友B:
24伏的随便多久都没事,220的不能长时间通电

网友C:
不能长时间通电,24V也一样,很快就烫手。建议换其他型号电磁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24伏的随便多久都没事,220的不能长时间通电

是不是没有续流,烧掉了?

网友:
估计环境温度也不低 其实你可以换一个 双头电磁阀

网友(点评):
查一下电路!

网友E:
亚德客的电磁阀都是可以长时间通电的,100%ED
像这种工况,可以用好点的电磁阀,亚德客7V系列
如果要是经常坏,那说明你电路或者气路有问题

网友:
正常情况,长时间通电是不会烧掉的 。频繁的通断 ,才会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阀不存在不能长时间通电的,阀芯卡住,造成衔铁不能到位,会因为阻抗小,电流大烧毁。正常的,长时间通 ...

哦,知道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长时间通电,24V也一样,很快就烫手。建议换其他型号电磁阀

倒不是现在很快就烫手 ,现场那边是通电一段时间后说是电磁阀线圈那部分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亚德客的电磁阀都是可以长时间通电的,100%ED
像这种工况,可以用好点的电磁阀,亚德客7V系列
如果要是经 ...

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没有续流,烧掉了?

220伏的很早以前用过几次,不同的品牌,通电几十分钟就阀体发烫,后来再也不用22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