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我这个电机选型的计算是否正确

楼主(2025-03-07):
负载是50KG,速度要求100mm/s,同步轮的齿数:36,齿距:8,节圆直径:91.67,同步带带宽:40,带型:S8M,选的是精研的调速电机,求助大佬看看我选型的电机是否对的

网友:
这种事情 问AI

网友:
实际使用中 200w功率不够

网友:
速度够
力矩够

但都是卡着边的;

还得放大;

网友A:
摩擦系数0.4不算小,安全系数2~3也可(除以i是什么参数?)
(需要考虑护栏的摩擦力吗?有的导向很近,也许安全系数可以取3)

货物的速度6000mm/min,电机直连皮带轮的情况下,
电机齿轮箱转速为6000/(91.67*3.14)=22.8r/min

工作需要的调速电机的转速为22.8,但是选了最高56转的,
那么此调速电机在22.8转时的对应扭矩需要确认:
电机的实际工作转速为22.8*25(选择的速比)=521r/min
曲线图X上取521,则Y轴参数为900 mN・m
那么电机输出扭矩=0.9*25=22.5Nm
结论是,选择的电机可以。

电机扭矩

电机扭矩

网友(点评):
理论与实际差别大

网友:
启动加速时间有没有要求的,好像没算启动力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摩擦系数0.4不算小,安全系数2~3也可(除以i是什么参数?)
(需要考虑护栏的摩擦力吗?有的导向很近,也 ...

速度慢,电机功率够了,估算:克服摩擦力做功P=Fv=m*g*μ*速度=50*10*0.4*0.1=20W

网友:
计算电机功率够了(按照经验也够了),没有考虑加速阶段的加速力矩,计算的输出转速21r/min,不明白为什么选1:25的减速比,输出转速都56r/min,比实际需要大了2.5倍??你这个选型可以但是有风险,要是我就选1:36的减速比,速度满足要求,力矩足够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摩擦系数0.4不算小,安全系数2~3也可(除以i是什么参数?)
(需要考虑护栏的摩擦力吗?有的导向很近,也 ...

i应该是传动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