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请神,16*16装盘,一次放一排放不准,怎么解

楼主(2025-03-07):
产品材质:PP  注塑件
圆环形,外径45内径20厚度1.5mm  ,一次装盘16PCS。
托盘尺寸:1000*1000,穴位孔距56±1.穴位口部46。
目前托盘上料级定位方式中间空盘入料位置前后夹持,移栽至两侧装盘手臂左右夹持。换手定位。
存在问题:一次放16PCS无法对准每个孔位导致放料偏斜在穴位里。

网友:
试过震动吗?

网友A:
穴位孔距本身就±1mm误差,而你的穴位外径和产品之间的间隙只有±0.5mm,你怎么放的进?
可以试试一次抓16个,放之前相机拍照对每个穴进行定位,放的时候一个一个放
3L说的震动也是个好办法,可以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穴位孔距本身就±1mm误差,而你的穴位外径和产品之间的间隙只有±0.5mm,你怎么放的进?
可以试试一次抓16 ...

尺寸问题

楼主:
不允许振动

楼主:
我是用龙门XZ放1*16的,但是有其他厂家用四轴4*4放,是可以的

网友(点评):
上图看一下